电源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6-08-30):
一台A1278 的机器,板号为820-3115 插电源灯不亮,待机电流只有0.013A..测SMC 供电电压都正常,复位 也正常,测SMC 的时钟只有0.2V,基本没产生 .已换2个SMC .都是从料板上拆的,但故障依旧,请各位导师指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