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J

楼主(2016-08-30):
华硕 无点位 无图纸。触发掉电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是不是BIOS 没对 。板号是 X550JD  2.0 说有BIOS 传我一个 感谢

网友(2016-10-27):
我的本是开机掉电 不知刷完怎么样

网友(2016-12-05):
最后搞定了吗我也有一台也是一样的,开机亮机不定时掉电

网友A(2017-08-17):
我的电流到1.0X就掉,可以反复触发,

网友B(2021-12-01):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流到1.0X就掉,可以反复触发,

你那台掉电,反复触发怎么修好的。我现在也是,待机电流跳变,触发到1.4掉电

网友(2022-01-03):
引用 网友B:
你那台掉电,反复触发怎么修好的。我现在也是,待机电流跳变,触发到1.4掉电

没好,最后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