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硬盘如何转化为普通硬盘,又能完整保存里面的数据?

楼主(2016-08-30):
如题,客户现在的电脑有两块硬盘(国外带回来的,原来固态装的win8,机械没系统,但格式是GPT),来的时候系统进不去,看不到资料,在固态内装了win7,机械里的内容看不到,改成win8还是一样的,网上查了一下,说需要转换格式,但全是英文版的,没找到中文的,也害怕把客户资料给弄丢了,就没敢弄。有哪位大师会弄的,指点一下,3Q啦

网友A:
手动改 DBR 参数。。。但要知道是  NTFS 或者  是 FAT3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改 DBR 参数。。。但要知道是  NTFS 或者  是 FAT32

不知道哎,而且也不会改,求详细教程

网友:
你拆掉机械的 去台式 挂从盘 或者进PE看看 在不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哎,而且也不会改,求详细教程

不是吧。。维修手提。。那么利害。。这么简单的数据恢复都不会///???这是最基本入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维修手提。。那么利害。。这么简单的数据恢复都不会///???这是最基本入门的。。

不用奇怪,我本来就是小白,而且只有接触到的才会弄,这东西平时也接触不到,不会不奇怪,这不正在请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