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5-7557 进醋的机子烧EC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30):
故障现象:不开机,客户说吃饺子不小心洒了一些醋,维修过程:拆机看主机板没有明显的进液痕迹,打各大电感对地值,PL12只有13左右3VALW对地值不正常,接可调电源试机,待机0.1A,测3V、5V待机电压都有出来,想想对地值13芯片损坏的机率大一些,通电用手摸1225C没有温度,桥和CPU也不热,只有EC是有点热的,于是去掉EC,再测3V电感对地值180左右,5V电感对地值380左右,公共点460左右,通电待机0.005A,测3V、5V电感电压正常,用万用表,点PWR_BTN的4脚,可以触发电流几次跳变到了1.7A左右,看电流情况应正常了,于是装机,通电待机0.005A,触发瞬间电流就掉下来了,待机又0.1A了,晕!!!接下来拆机,再测PL12又13欧左右了,于是烤板,摘EC,焊EC一路下来,没有装机之前,待机正常,触发正常,启动电流跳变正常,接下来又测了下,CMOS电池,正负极没有短路,主板屏接口等一切正常,装机,没有插屏线,触发一切正常,接下来插上屏线,再开机悲剧又发生,和以前一样,靠!!!屏挂掉了,于是拆屏结果如图

奶奶的!!!又搞坏我的一个ITE8528E,洗板水,重新焊引脚,1到10脚之间还是短路,接口腐蚀太历害了,没办法和客户沟通一下,同意换屏,幸好还有最后一个8528了,接下来又是一顿忙活!裸板一切正常,换上新屏,装机一次性点亮!!!
至此,维修结束!后来看看PDF应该是屏接口的5V_RUN电压,由于屏接口腐蚀短路,在触发后与3V_RUN相连,从而5V电压送到了EC的供电脚才引起触发后不断烧EC的!!!
别不多说,发几张图供大家欣赏!高抬贵手,别忘了给兄弟加点分啊!!!机子,太新没有找到本机图纸参照AM9A修的,可能配件标识会有出入的。

凤舞九天。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君亚电子 -2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应该先跟客户沟通好进醋的位置,就不会牺牲这么多EC了

网友:
一看见屏线接口就头大了      难搞

网友:
咋还能进醋呢。。。吃饺子 没弄好吗?

网友:
思路清晰        。这个也不是运气

网友:
高手 厉害,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下次注意就好了

网友:
那你也是倒霉,修好就好

网友:
比较讨厌烧糊和被上家做手脚的板子

网友:
EC芯片够多的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淅,还好桥没烧掉,要不就麻烦了、。

网友:
悲催的EC   牺牲这么几个

网友:
屏上面腐蚀一般还真想不到啊

网友:
楼主恭喜你啊,呵呵走霉运,我上回一台G485一个屏线得问题导致南桥 IO烧了,当时就无语

网友A:
楼主辛苦了,仔细观察下屏接口就不会牺牲二个EC了

网友B:
这ec该不会是带程序的吧,能有这么多备货也是牛

网友C:
楼主技术牛啊,谢谢分享给你加分啦!

网友D:
主板跟屏幕都坏了继续修的客户真的不多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跟屏幕都坏了继续修的客户真的不多奥

机器比较新刚买没多长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牛啊,谢谢分享给你加分啦!

谢谢了,加加分,才有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ec该不会是带程序的吧,能有这么多备货也是牛

这个EC没有程序,可以直接换的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啊

网友:
在坏一个EC应该查下呢里短路 这进水有点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仔细观察下屏接口就不会牺牲二个EC了

没想到是屏幕上的接口腐蚀了,哈哈!

网友:
这ec烧的有点冤  加分安慰一下

网友:
学习了。经常看看有帮助

网友:
楼主的这个帖子让我想起来以前一个帖子,拆机拆坏屏线借口屡烧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