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mos管怎么才能知道他是什么沟道

楼主(2016-08-30):
坏的mos管怎么才能知道他是什么沟道

网友:
看图纸或者 G级电压

网友:
方法有很多啊,比如看图纸, 看MOS管的型号都可以查到

网友:
看型号啊。。。

网友:
一般要看是什么电路的

网友:
百度 查型号,很简单

网友:
以上几位说的都是正解,实在不行,你就问它吧

网友:
都通了就不好测了啊

网友:
问问百度  或者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