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跑报警2生不亮机

楼主(2016-08-30):
如题,直接说结果,二修机,上家换过内存槽 BIOS 都弄了,是内存不认,图片中2根线断了

网友:
内存槽子也换啊。牛

网友:
楼主你牛,内存槽都换,他有两个槽,用一个就可以了呀

网友:
没有换,只是补线了吧

网友:
内存槽都换了,这个工序复杂啊,还是被楼主秒杀了,不错

网友:
换内存槽能收多少钱,

网友:
做维修 要细心

网友:
观察仔细  不错

网友:
楼主仔细,想问下没修之前电流跳到多少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