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反侧的联想Y430 不开机检测

楼主(2016-08-30):
联想Y430
宝哥代工
同事刚接机到手的时候是不触发,拆机仔细观察,发现南桥好像被烧坏了,有个小洞!于是取下南桥检测。

我首先检查所有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3V 5V明显偏低!
由于同事说公共点的电好像有点不对,于是我决定首先开始测试公共点,3V和5V那就先放着了!1 g% W/ V9 L+ m

开始测试公共点B+,发现B+只有13V左右,有点不对,正常应该是为19V左右,于是断开了PR152发现,

PQ38的D极这时有18.5V出来了,说明B+是后级被拉低了,问题并不是出现在前级隔离电路上! 公共点涉及的位置还真是有点多,由于拿到机器的时候就打了待机+3VALWP和+5VALWP的电感阻值(14欧和150欧),发现偏低,3V明显被拉低!怀疑公共点B+和这里有关系,有可能是被这里给拉低,于是切断PJ16这个

测试B+现在有18.5V左右,现在应该是正常了,所以肯定是PJ16后面把B+电给拉低到13V了,PJ16后面到达的有PQ42的D极,和ISL6237的第6脚VIN,然后又断开PR168这个电阻,发现PQ42的D极电压正常18.5,哈哈,现在可以肯定的说明是ISL6237这个芯片的问题了,换掉ISL6237后,B+的电正常了,现在开始查待机3V和5V了, 看待机有没有出来,结果发现+3VALWP,+5VALWP都没电,继续测试,打3V电感PL11和5V电感PL10的对地阻值,发现5V(150欧)和3V电感阻值明显不对,3VALP明显偏低只有14欧,于是断开了3VALWP电感PL11,测试电感两边的阻值,发现是PL11电感后级被拉低了,继续检查,发现+3VALWP是通过PJ14转换成+3VALW,断开PJ14发现+3VALWP阻值有70多欧左右了,+3VALW还是14欧左右

也就是说是+3VALW这个电被拉低了,继续查找发现+3VALW有到IO和南桥这两个大芯片,南桥已经被取,怀疑IO拉低了+3VALW,取下IO后,测试阻值正常。现在IO和南桥都被下了,又补回PJ14点,然后测试阻值70几欧,直接插可调电源,现在PL11居然有1.8V的电出来了,PL10(+5VALWP没电),还是不正常,PL11的阻值只有70几欧还是不正常,正常情况应该是400左右的,于是怀疑是3V和 5V的上下管有问题,直接换掉PQ41 PQ42 PQ43 PQ40,于是又测试阻值,发现两个阻值现在都有400几左右,现在应该正常了,3V和5V都正常输出了,于是又摘上IO,按开机键,看见主板灯亮了,哈哈,希望越来越近了,明天把南桥摘上去检查!期待!呵呵!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学习了, 思路清晰

网友:
分析的 很好, 不错

网友A:
这机器怎么坏成这样的?仁宝 的板子不是有点火回路还能坏的这么多?

H55

网友:
换桥和EC成本较高啊

网友:
每个人的维修习惯不同  我除非是烧机实在烧不出来才会去断开某点

网友:
楼主思路恒清晰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很好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呀。不过我也有疑问,仁宝的板子为毛也能烧成这德行?

网友:
没上桥 也能开机 ,哈哈哈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怎么坏成这样的?仁宝 的板子不是有点火回路还能坏的这么多?

点火 名字起的高大上,没卵用。。。  只有SONY 的 施密特保护才有一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