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2271w 触摸板 能修吗

楼主(2016-08-30):
现在都不能用 ,
触摸板

网友:
一般触摸板都没法修,而且很贵的,和三星的一样

网友:
这种不能 买个也很贵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只要客户接受价格

网友:
我修的大多是板子腐蚀,仔细检查,一般还是能修上的,毕竟是低电压电路。

网友:
没人修这东西,基本就是换件。

网友:
买一个,很便宜的

网友:
板子上除了一个芯片,其它元件很少,,所以没有芯片一般修不了

网友:
换吧, 没有维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