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 装win7 蓝屏 。

楼主(2016-08-30):
    bios也从台湾官网下载升级了,bios修改都对,就是装上去就蓝屏提示什么acpi

网友:
显卡问题吧  修好多了

网友:
安装版的试试,先恢复默认BIOS,再改

网友:
这个机子的显卡和cpu不好焊吧,还是先看看其他的。

网友:
蓝屏代码多少查下 再不行 外设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