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Bell电源维修384x+wt7510+lm393

楼主(2016-08-30):
(图片)

网友:
楼主4.7欧电阻是5vSB电路中的吗?

网友:
WT7510好像在长城电源中也见过

网友:
主电容必须最少换成450V耐压的,因为正规电容的耐压允许误差是正负10%,容量误差最大为正负20%

网友A:
重看了一遍,发现严重笔误点2处,汗。

你实际用了270UF/450V的电容,却说成用了400V的,
5V电压好了 ,你又说成是5V电阻了,粗心啊。

细心加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哟,加油

网友:
是的,就是那个电阻,应该是限流或保险电阻,一般容易坏,还有主变压器的那个大的限流电阻,大概0.22欧的,也容易坏
不过不同牌子或型号的电阻阻值都不太一样。这里只做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看了一遍,发现严重笔误点2处,汗。

你实际用了270UF/450V的电容,却说成用了400V的,

不好意思,确实太粗心了,一般450伏以上的电容不太好找。这里都是从废电源里拆出来的,大多数都是200伏的,一般都是用笔记本或显示器适配器里的400伏电容器代换的,修好的电源也不会去使用,最多在废电脑上试一下能正常工作即可,试完以后就把它给拆成配件了。5伏电阻确实是打错了。最后也发现了。由于浏览器不太好使,也就没有改。不过做这方便的一般人都能看明白。
在这里还是谢谢你的提醒,以后会注意这方面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看了一遍,发现严重笔误点2处,汗。

你实际用了270UF/450V的电容,却说成用了400V的,

学习了
这个电源 按也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看了一遍,发现严重笔误点2处,汗。

你实际用了270UF/450V的电容,却说成用了400V的,

这个电容必须用不低于4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确实太粗心了,一般450伏以上的电容不太好找。这里都是从废电源里拆出来的,大多数都是200伏的 ...

对于主动PFC的电源,修高压端要更细心,不能出意外的,不然。。。。呵呵,你明白的

努力,看好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必须用不低于450V的..............

你没看清我 第一次的回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清我 第一次的回复,呵呵

看清了,只是在重复一遍,免得文字的误导............

网友:
你这只是代用图吧

网友:
换上的电容,电阻都不影响安全和性能,修好的电源完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p6446+46546

网友D:
刚学维修不久,楼主这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学维修不久,楼主这的帖子对我帮助很大,谢谢啦

我也是初学的,不懂,瞎摸索的,工具只有万用表和电烙铁,配件都是从废电子产品中拆出来的

网友E:
这个电源还是很难修的啊!关键是零件不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还是很难修的啊!关键是零件不全啊!

是啊,好多坏电源故障很容易就找出了,对于业余维修者主要就是零件不全,比如某一阻值的电阻,稳压二极管等。我这边的元件也都是拆机的,比如遇到不好找的电阻时可以用几个串联或并联到一起或用一个相近的,有些地方的电阻要求不高,比如把1K欧的换成2k欧的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有些,差一点就不行了。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方案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