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掉电疯狂维修

楼主(2016-08-30):
直接入题,客户拿着y400 说玩游戏10分掉电自动关机, 测温度鲁大师跑三次 ,都在60左右温度,散热排除至此10分钟过去还没关,上可调 我擦没进系统只听电流表大短瞬间关机掉电。 再开机又是,再开机进系统没到1分钟又关,再进,10分钟也没关,据说玩游戏10分钟关,由此得出结论,一电压电流负载过大,供电不良,
二 电池充电有问题,或电池内部损坏。报价 500以内,跟客户一顿聊之前有个别人家修的掉电一样的板子没修好,到这修好了。拆机裸板测试,噢买尬,手部知道碰到哪里了,悲剧的事情发生了,插电0.160. 心里突然凉到底, 咋那么背呢,首测io供电,还好不短路。再测3v5v 3v不短路   5v 微短,5v后续短路,量到这里 我首先都感觉要疯多恨自己的手,那么多静电。。。。
   修吧 咋整人家来时是亮的, 5v 烧机, u46 直通  换掉,rt8205,3v5v供电ic 更换,  cpu供电更换,
显存供电 更换, 暂时测是没有了,为了防止再大电流击穿。把各个供电全断开了,这板子上有公共点链接的的地方。
cpu内存摘掉  ,修到这,我心里彻底宁静了心想买个教训,不行就配板子,
   再一个一个电压还原,*脏话*可以开机了,0.40  3v5v 1.8 1.5 1.0  cpu供电出来了,
   回想刚才原来手在捏主板角的时候手碰到供电芯片了,19由内部供电进入5v, 因为上下管没烧。
  上cpu吧,我擦0.4掉电了。难道cpu坏了,不能把,拆下来就不掉电。修到这里我万分感慨感谢,烧的不是3.3v  要不然io 桥 烧的更麻烦。
   上cpu掉电,供电出1.1瞬间掉电,再换一片供电ic还是一样,测其他电压显卡没供电,显存没供电。
  我怒了,拆下cpu  上电0.40 抽支烟解解闷,回来摸摸主板  反正都坏了,随便摸,就不摸3v5v。唉,*脏话*声卡发烫,拆了吧。。继续上电0.3 哦 我好无奈。放那点着吧,,玩会手机,突然间    大短了。吓哦一跳。
一测 功放芯片 烧了,摘。
   回到主板上,没有显卡 供电,和1.0转换  1.35显存供电。   断开 显卡主供电,拆掉ic
  上电0.40 ,再测电压 ,1.35显存供电有 1.0 也转换了。再测显卡供电81172第三脚1.8v。1.8v  这不是桥发出来的吗,怎么着么低。正常应该3.3啊。难道桥坏了?不对啊 开机 关机正常 cpu供电也正常。
  上回芯片,而且boot 还为0,正常 5v进去 boot 5v应该有啊。找个芯片吧。 我擦 boot5v有了   可还没显卡供电,再测3脚,还是1.8v    找个cpu试试,看是不是上了cpu才出来。上电 电流刷刷 亮机。
再测811723脚 3.3v。断电 再开机,显卡供电没了电流卡在0.9    再断电 再开机。亮了。。休息会把  好累。
休息完,再点,正常进系统。点了1小时没关机,难道之前掉电毛病都解决了。以前是插电池和电源关机快,那我也试试。刚插上没2分钟啪关机,再开再关。
   之前的手欠的问题解决了,开始解决客户的问题吧。
  电池能挺时间更长,电源时间 短,两者在一起更短,得出结论  电池没坏,电源没坏,保护隔离没坏,3v5v没坏 1.5内存没坏,1.0 没坏。1.8 没坏,cpu没坏。南桥没坏。
   唯有重点怀疑,在充放电中出现问题,或bq737.或io 异常导通电路。或 显卡供电。
   换个思路 客户不玩游戏时间几个小时不关机,和不用电源。那排除io。剩下充放电和显卡供电。简单的显卡供电我们换过,bq737,充放电换个试试。
*脏话*换完 掉电更快,开机没看到电流到哪就掉电。不开机不掉。
让你掉。撬开电池充电上管供电。开机还掉。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还有个显卡供电,之前 有时开机到0.9显卡没供电的。难道是显卡供电。上回 电池供电件。撬开显卡供电,开机0.3掉电  电池也能充电。原来是显卡供电啊。
   掉电问题找到了,那就拆上下合一管吧,,,不拆不知道4个合一管,2个短路 2个下管阻值130.  换完测机 粑粑开机。点2小时没关机  插电池1小时没短路。此机修复完成。
    总结 此机维修经验,以后修主板 不要乱摸,
    电流表短路掉电。显卡供电管。还有 显卡供电发烫 都是这几个管子毛病。  以后跟客户说话不要白虎太多,小心此机就是教训。

网友:
这个文字写的挺长的要是加点图片就丰富多了

网友:
搞得挺幸苦  可以大部分是自己造成的

网友:
这个机器大部分是显卡坏引起的!

网友:
我擦。。楼主 你简直起死回生啊。。都是被逼出来的。。修不好就赔板子了。。哎。。。

网友:
    666666666思路  很重要  心态更重要

网友:
楼主修的好痛苦,再接再厉

网友:
不错 只要能修好 就行

网友:
不错 有思路  但是搞的板子也不成样子了吧。

网友:
经验太好了以后记住了

网友:
还好楼主修好了 不过看你修的 累的不要不要的  如果放弃了 前面的时间就浪费了 这板修了一天了吧

网友:
修这样的板子真的需要耐心啊

网友:
太乱了,看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