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电路唤醒 pci_wake#唤醒。

楼主(2016-08-30):
已知的这2个唤醒,其中rtc电路是如何唤醒的呢?

网友A:
cmos 电压过低
停车坐爱风流晚
请教下,cmos电池如何能影响到电脑开机呢。。。。就算电池没电,也会有供电。。。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rtc电路的唤醒,老大,是如何做到的呢。电池电压低了,就可能会唤醒么。。。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 电压过低
请教下,cmos电池如何能影响到电脑开机呢。。。。就算电池没电,也会有供电。。。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rtc电路的唤醒,老大,是如何做到的呢。电池电压低了,就可能会唤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