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翔升 GTX550Ti 终结版 1G D5 没有核心供电和显存

楼主(2016-08-30):
求助 翔升 GTX550Ti 终结版 1G D5  没有核心供电和显存 !!!
核心供电芯片 UP1608PK 48脚

3脚EN开启0V   18脚VCC5 5V 24脚BOOT3 11.8V
28脚VCC12B 11.8V  32脚 BOOT2 11.8V  33脚VCCC12A 11.8B
37脚 BOOT1  11.8V     3脚开启强制打开  有3V 还是不输出 !!!!!
显存供电芯片   RT8120A  1脚和5脚 都是  11.8V  7脚开启 0V    强制打开启后  有输出 1.5V 给显存 ,,,
求大家帮忙看看  UP1608PK 工作条件    还有 核心供电开启谁给的

网友:
我有好几块 用这个UP1608P供电芯片   显卡   都是 一个问题    不出供电!!!!

网友:
真的很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
3脚强制开启是拆除开启脚连接的小三极管么,有遇到过一片七彩红的660是有APL59XX提供的

网友A:
3脚链接一个三极管做开关的找到了干掉就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脚链接一个三极管做开关的找到了干掉就好啦

拆掉三极管 也不管用  核心供电芯片开启有3V了    还是没有核心输出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三极管 也不管用  核心供电芯片开启有3V了    还是没有核心输出 的

条件满足了还不出一个考虑一下GPU的啦

网友C:
我今天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显卡,是有一颗显存芯片烧鼓包了,拆了,通电,其它几颗显存发烫,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显卡,是有一颗显存芯片烧鼓包了,拆了,通电,其它几颗显存发烫,是怎么回事哦? ...

应该还有显存芯片  短路  测量对地阻值 或者 你用可调电源烧一下看看 热的证明坏点

网友D:
显卡供电时序是有的先显存再核心,有的先核心再显存。你一定要先想办法弄清楚谁先,不然修死。

有时核心或显存短路,电是出来的,只不过很快就保护不输出了。你在通电的瞬间万用表200mV或2V档量一下电有没有微微波动,如果有示波器看波形那就更准确了。

先出来一个电后,EN必是通过几个三极管转换给下级供电的,找三极管聚集的地方,就是EN转换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供电时序是有的先显存再核心,有的先核心再显存。你一定要先想办法弄清楚谁先,不然修死。

有时核心 ...

这种芯片的 都是先有核心供电后有显存的,,关键是核心强制开启  仍然不输出,,,。。

网友:
芯片换了没?那跑跑线EN从哪儿来的,我们手里没这个显卡也不知道啊。

网友D:
知道EN是0V,帖子仔细看了。问题一个个解决啊,就算芯片坏的,EN应该有啊,EN既然0V肯定不对。这个芯片的EN不是内部产生的在外部控制,而只能是外部直接供给,查下来源。既然说核心电先出,那EN就是主板或电源6p插口给显卡的电直接上拉的,这个查来源应该不难。这芯片还有VID组合,就和修CPU供电思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道EN是0V,帖子仔细看了。问题一个个解决啊,就算芯片坏的,EN应该有啊,EN既然0V肯定不对。这个芯片的EN ...

显卡留了这里好几天   今天有在次测量3脚开启时候有3V了  还是不输出!  测量几个供电脚正常后   不甘心 把核心芯片又换了一个后 GPU供电1V 有输出了   显存1.5V   接显示器 亮机了 。

网友:
条件都满足无电压输出就应该先换芯片的啊

网友:
一般先看EN有没电呀没有就查对地阻值,当然先测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同款显卡  1608pk  换了芯片包好

网友(2016-10-06):
换个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