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D300 白屏到黑屏故障

楼主(2016-08-30):
如题,如下,  刚开的时候这样, 过一会儿就如二图

图一 白屏包围 渐变

图二  过一会就 黑屏

刷过2次bios  故障依旧, 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A:
个人认为屏坏了。或者你看下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屏坏了。或者你看下屏供电正常吗

正常的,3.3 5v 都有

网友:
屏电路问题 查下VGH

网友:
建议用驱动板点屏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的问题   看看屏电路吧

网友:
是逻辑板,具体就不清楚了。

网友:
把逻辑板上的主控芯片换了还是老样子那就不用修了

网友:
你看看分辨率

网友:
屏幕的问题。

网友:
少信号,检查一下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量下屏那几组电压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