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A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8-30):
机器型号:华硕K43TA
  故障:无待机
机器板号:LA-7551P
维修过程:
    通电电流0.004测公共电电压已经出来了,18.9V .测PL303\PL305电压是0V .量待机芯片PU301工作条件 VIN\13脚EN 17脚线性5V\8脚线性3V已经出来.结下来就等等1脚和6脚的EN1和EN2了.量1和6脚电压为0.2V 问题找到.正常应该为1.几付.EN1和EN2的来自PQ307. 正常的工作流程是VS经过PR319和PR320分压产生5.6V电压.进到PQ308的控制极 使PQ308导通到地,使PQ307
的控制脚2脚和5脚为低电压.PQ307A和PQ307B截止.由RT8205L内部产生1.几付电压.然后出来待机供电.现在的情况是PQ308的控制极电压为0.3V.所以PQ308没有正常导通. PQ308控制极电压为0.3V可能出来以下几情况:1、PQ308损坏 2、VS分压电阻损坏 3、PC321滤波电容损坏 4、就是VS_ON 拉低。          实际维修中查到是VS_ON通过PR4进了温控芯片 ,在断开PR4后电压恢复正常.换上料板的G718TM后机器待机恢复正常.
希望大家帮忙加点分,问题简单.希望能帮助到新手.

网友A:
RT8205的  1角和6角并不是多少v 正常, 而是1角 6角悬空就表示开启了

go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T8205的  1角和6角并不是多少v 正常, 而是1角 6角悬空就表示开启了

悬空后的电压应该是1点几付呀

网友:
这是修无待机板子的思路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悬空后的电压应该是1点几付呀

加分!

网友:
这个是非常好的思路   谢谢

网友:
一步到位解决问题 牛

网友:
分以加!!11

网友:
好清晰的思路

网友:
楼主讲的很仔细,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