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开机一会儿自动关机

楼主(2016-08-30):
同行发来B490机子,说是自动关机,接可调电源试机,果然如此,拆机,拆下散热片,发现散热片的出风口处没有温度,给同行报价,同意,定散热片,到后换好,开机没到一分钟又关机了,可以再次触发亮机,看来没那么简单了,主板还有问题,再次开机,迅速打开鲁大师,马上弹出显卡温度100多度,这是要上天的节奏啊。肯定温控处问题了,查找温度检测,插到U2801,想换一个试试,结果没找到,那就拆了Q2801,再次开机还是一样,继续查,一直插到Q8601,是显卡的温度检测。由于没有这个芯片,只能节约干革命了,拆掉,再次开机试机,故障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你要确定显卡是否真的不烫了。不然的话就麻烦

网友:
注意点显卡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