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流跑,掉电能判断具体的电压么?

楼主(2016-08-30):
“根据0.5的电流判断,应该是1.5V或者+3VS其中一组电压丢失所致,”
看前辈发帖,说是联想g475,电流跑到0.5掉电。然后说:

请教下,电流0.几跑到那我知道,如南桥,北桥,显卡,cpu等等。但也只是知道大概。。他能判断到某个电压,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帖地址:联想G475进液,关机变重启维修一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901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这个还真没细细的研究过,只是参考吧。

网友A:
经验,0.4~0.6不跳变就判断内存和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0.4~0.6不跳变就判断内存和二级转换电压。

就冲你WS的名字,也要给你加分。可是,我没分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