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试试解锁

楼主(2016-08-30):
 因为刷机首先是有风险的(虽然风险极低),而且刷机只能刷到最新的iOS系统(至少是没有关闭验证的系统)。

  并且刷机耗费的时间长,首先你还得需要一台电脑,以及下载对应的固件,由于iTunes以及数据线等等原因,刷机有时也会报错。

  iphone6s plus不刷机解锁密码

  前提条件:

  手机在忘记锁屏密码前开启了设置中icloud中的查找我的iPhone,这是必须的,如果你未开启这功能的话,就必须刷机或者用电脑上的iTunes恢复了。

  你开启查找我的iPhone使用的是自己的id,并且你能记住自己的id账号及id秘密。

  你有其它的苹果设备(朋友的也行)或者电脑。

  朋友或者你自己的其它苹果设备上装有查找我的iPhone这个应用。iOS9 系统上是自带这个应用的。

iphone6s plus锁屏密码忘了 苹果6s plus忘记解锁密码解决方法1

  具体方法如下:

  用自己的或者朋友的苹果设备(比如iPhone或者iPad)打开「查找iPhone」这个应用程序。注意,这里提到的「查找iPhone」是应用程序,而不是设置中的「查找我的iPhone」这项功能。

  在「查找 iPhone」这个应用程序中登录自己的Apple ID,然后我们就能查看到自己的设备。接下来,我们需要选择抹掉所有数据。这一步骤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选择移除设备或者锁定设备。

iphone6s plus锁屏密码忘了 苹果6s plus忘记解锁密码解决方法2

  在抹掉数据的时候不要将iphone6s plus关机,并保证iphone6s plus内有SIM卡,即我们需要确保iphone6s plus处于有网络连通的状态。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忘掉锁屏密码的iphone6s plus提示你需要重新激活手机。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输入自己的Apple ID,设置为新的iphone6s plus即可。

  经过上述5个步骤,我们就能够重新设置iphone6s plus的锁屏密码,而完全没有必要重新刷机。

  用电脑打开iCloud官网操作方法同上。

网友:
这种小白都知道吧

网友:
最近网上解锁ipad wifi版的比较多 不晓得是真的不 软解的那种

网友:
还是很实用,至少多一种方法

网友:
看看很有感觉学习

网友:
只有我觉得这是很基础的东西吗?

网友(2017-10-03):
初识苹果必须要了解的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2018-12-18):
也是一招吧  现在刷机也快 爱思助手 十来分钟搞定

网友:
也是一招吧  现在刷机也快爱思助手 十来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