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内屏无画面 求助各大侠

楼主(2016-08-30):
华硕A43S 主板型号K43SJ
二修机,到手屏不是原来的屏了,屏供电保险被人弄了。
主板上电正常,接屏,有背光,无画面,外接正常。
下了好几个BIOS刷过,换过屏,屏线,
屏接口LVDS数据线对地值相近。
屏接口有3.3V  LVDS上没有婆形。
换过显卡芯片还是一样。求高人、山人指点。外接显示正常,怀疑前面有朋友修过,客户没接受报价,动过主板元件。

网友A:
老板换过屏吗?外接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换过屏吗?外接亮吗

gu估计屏肯定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换过屏吗?外接亮吗

换过几张屏都一样的。外接显示正常。

网友:
屏的lid 量量

网友:
屏的LID信号。lid信号有效,一般是关闭背光吧。现在是有背光的。

网友B:
是没有读屏的BIOS  查下屏的BIOS数据线路有没有被作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读屏的BIOS  查下屏的BIOS数据线路有没有被作手脚

谢谢晚上回来再查查。。

网友C:
我这也有台一样的  你搞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有台一样的  你搞好了没

晚上回来搞。。

网友:
外接亮吗

网友:
顶上去,希望大佬来说说看

网友:
肯定是被上家做故障了

网友:
外界什么样子的   看看

网友:
EDID看过波波吗

网友:
看下 上家 取掉什么 电阻 没有,,, 做手脚的, 注意 电阻换成电容 之类的。。。

网友D:
注意下这机的LVD信号是由显卡还是由桥发出的,重点查下桥的显示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下这机的LVD信号是由显卡还是由桥发出的,重点查下桥的显示模块供电

LVDS信号来自显卡。

网友:
接屏打一下 LVDS对地阻值, 一般3组数据,1组时钟,  估计有不正常的

网友:
看一下显卡的LVDS模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