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联想C320一体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8-30):
联想C320
板号自己看图吧
故障裸板开机跑1.5A左右掉电,不插内存1.3A左右掉电。本来以为这个电流供电都正常了,但是抱着确保万无一失心态,把所有的供电都量了一遍。果然黄天不负有心人,测到独显供电的时候万用表一点反应没有,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直接量独显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首先供电5V就没有,心想这个问题好修。经过查找来源于5V_AUX经过PQ51转换而来,经测量5V_AUX正常,PQ51的控制级S3_OND为0V。 接着追查S3_OND受控于这里,大家直接看图吧 经测量PQ23的第二脚为低电平正常,PC235没装,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了PR264阻值无穷大。到这里维修结束。其实这个电脑一个多月前大短修过一次

网友:
标题搞错了,请管理员改一下。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挺好

网友:
图文并茂 不错

网友:
楼主写的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不错 讲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修到过3台都是这种故障

网友:
缺少电压?CPU的也有?

网友:
电阻变大造成的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细节  认真,快速

网友:
只想用两个字评价你,,吊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技术精湛  学习了

网友(2017-06-19):
前几天,遇到15V的上啦电压不论在怎么换电容,二极管都不行,最后实在没招了,把15V的连接电阻拆了,加了一个100K电阻接的19V公共点电压作为电压控制上啦,完美亮机。测试1天后,通知客户来取。广达的主板发现上啦控制的15V,特别爱坏,有时候还这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