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VP_PWROK

楼主(2016-08-30):
IMVP_PWRGD是cpu供电正常。那么imvp的全称是?

就类似VRM_PWRGD   VRM是电压调节模块

关于vrmpwrgd请教下。这个是南桥的一个脚,叫vrmpwrgd    也就是说,cpu电源芯片正常后,发到vrmpwrgd南桥脚一个PG。这个信号是imvp_pwrgd 即cpu供电芯片的PG,也可以有好多其他的叫法。

然后南桥发送pwrok给cpu电源芯片,开启svid解码。以前我的理解就到这了。

可我追查图纸,看这个pg也去到了cpu。这个南桥发送的pg去cpu干嘛呢?

是为了满足 供电   时钟  复位 还有pg这些条件么。。。
那么显卡不需要pg 复位。显卡要么?
北桥需要pg么,需要北桥的pg么?北桥应该不需要吧。。。
南桥有pg是rsmrst,就这么理解吧。。。
同理,其他的元件呢,网卡,声卡,等等。都不需要pg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请教下,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PG的。

网友:
哥还是找月饼大师学习下原理。哈哈

网友:
你可以这样认为,逻辑嘛。环环相扣,一个供电开启了,pg再去开另一个。比如某个供电出现问题是,就不会往后继续扩展。你比如,你说的vrmpwrgd.    它是由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桥的VRMPWRGD,虽然cpu的供电已经开启了,你就想成cpu自己还不知道,vrmpwrgd就当做通知它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手机卡了,点的有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手机卡了,点的有点多。

嗯嗯,和你请教下啊。。。看我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