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一体机,进系统后有时报警,屏晃动

楼主(2016-08-30):
遇到一台联想B320I 一体机,进系统后有时报警,屏晃动。
首先按照通病思路,把CPU座子旁的APL5930给换掉,并加了一个6.3V 1000UF电容,结果故障并未解决。

找来图纸搜了下发现此板使用  APL5920  APL5930的位置颇多。
因问题出现在显卡上所以先从和显卡相关的下手

PU13 产生的+1.8V_REG 给主板以及显存,显卡供电。
在主板的背面找到了它,换掉。
开机测试故障解决
所以还是APL5930惹得货,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供大家参考

网友:
直接用APL5912代换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两个件通用的呀

网友:
这通病还没遇到过,收藏下

网友:
是电源电容滤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