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z-5423不触发

楼主(2016-08-30):
待机都有 开关有3,5v ec条件满足 bios刷了 还是不触发

网友:
找EC这块感觉还是EC这边的问题不行换一个

网友:
晶整查了吗

网友:
按步就班的按开机电路来修吧,你很多都没有查

网友:
好像大家说电池拔掉再插上就可以开机 只能用一阵子

网友:
CPU坏的可能大

网友:
按时序好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