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55L 板号X555LD REV2.0板载内存和CPU 独显

楼主(2016-08-30):
ASUSF555L 板号X555LD REV2.0板载内存和CPU 独显
从可以亮的机器上备份下来的呦,机器原故障轻微进水,清洗了就好了,看机器蛮新就顺便把BIOS备份了下来分享给大家

华硕F555L 板号X555LD REV2.0板载内存和CPU 独显.zip

网友A:
如果是待机电流0.04,开不了机能刷吗

网友B(2016-09-29):
2.0跟3.6版本的通用吗

网友:
分都扣了还提示分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待机电流0.04,开不了机能刷吗

不触发的话要先查触发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跟3.6版本的通用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没试过。。

网友(2019-08-02):
怎么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2020-05-31):
我的是通电直接0.14不动,插电10分钟左右电流有跳变,拔掉,可以开机,谁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