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 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 HDMI 不显示

楼主(2016-08-30):
联想Z475      加焊显卡 无果  测屏显芯片  正常 测EDID  无波形  打对滴阻值  其中一根有断线  把屏线拆开  果然有两根断线  接好  OK

网友:
这种有事就是要走冤路

网友:
挺讨厌拆屏线的  有时本来没断却被刀片割断了

网友:
有经验就是好啊,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 最容易走歪路了 不清楚的 一直高显卡 还是楼主心细 思路清晰

网友:
没有图片的,看的有点懵

网友:
换屏线不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