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3个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8-30):
         故障小 供新手学习

客人说 不开机  上检测台测试 不触发
测开关针 到IO 不通
应该是断线了
板子比较新 线路也比较清晰  就跟了下线  看看哪里断
发现 除了穿层 其他地方 都没断 。
线路还经过一个 电解电容 遮住了一点
拆开电解电容 洗干净 发现断线

把线补好 装上电容

补好线后 可以触发了  但是还是不能亮
测各大供电正常
先找个BIOS 刷上去  终于亮了

发现 颜色不对劲  偏色
测VGA接口 1-2-3脚 RGB阻值
发现1和2脚 阻值在130  3脚 92  不对  正常 三个要一致

查下3脚 经过的线路  发现经过一个我们所说的防雷管

拆开防雷管  阻值变回130 正常了
在料板 找了一个防雷管 装上去

(也可以不用装回这个防雷管 也能正常使用)
再次开机 点亮画面 正常

维修结束  各位路过帮忙加分谢谢。

网友:
防雷管坏得多

网友:
小白的问题,防雷管是啥样的。

网友:
好厉害,一个一个故障秒杀,佩服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PAO XIAN \

网友:
漏了张图片。

网友:
一般般修台式机板子不行

网友A:
华硕主板腐蚀断线的很多,特别是IO到绿线,这个华硕品质,牛逼真硬。

网友B:
华硕品质,坚若磐石,断线第一,电阻第一

网友:
楼主思路真利索!

网友:
这么隐性的位置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修的干净 利索

网友C:
那2个雷管一起不装也可以正常显示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腐蚀断线的很多,特别是IO到绿线,这个华硕品质,牛逼真硬。

华硕自吹坚若磐石,哈哈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品质,坚若磐石,断线第一,电阻第一

电阻坏这个是我们的福利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2个雷管一起不装也可以正常显示把

可以的,只是防静电作用

网友D:
我也有一片是偏色的,明天看看是不是也是妨雷管坏了

网友E:
版主的贴子技术含很高,受教了。

网友:
防雷管坏得多,直接拆了

网友F:
有点位图就是好修压

网友:
工作台怎么像清酒的,楼主

网友:
很好的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G:
楼主心好细啊,要是我就i不修了干脆换新得了

网友:
技术 牛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片是偏色的,明天看看是不是也是妨雷管坏了

偏色的就打下RGB的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的贴子技术含很高,受教了。

还好了仅供小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位图就是好修压

华硕的没有图纸但是有点位图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心好细啊,要是我就i不修了干脆换新得了

维修吗。还是能修就修,修不了在换。什么都换的话大家都会换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点赞支持一下

网友:
很好的贴,学习中

网友:
华硕品质,坚若磐石,还那么多小问题,也是我们的福利

网友:
版主,技术扛扛的

网友:
不错的一次维修

网友H:
厉害,这个防雷管有的主板上好像没有啊

网友I:
看超哥维修就是舒服。

网友J:
还是满仔细的防雷管都换了

网友:
找断线是最麻烦的 ,居然被你找到了

网友K:
思路决定走向,不错!有没有修到DVI接口变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这个防雷管有的主板上好像没有啊

嗯有的主板上确实没有,也要钱啊。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超哥维修就是舒服。

看着舒服就好,是我的荣幸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满仔细的防雷管都换了

好在有点位图,如果没有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思路决定走向,不错!有没有修到DVI接口变色的?

DVI缺色的暂时没修到过,可以看下图纸修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偏颜色的维修法我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好几次偏色都没修好。。。

网友M:
其实不要说质量不会,是环境太差,灰尘太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偏颜色的维修法我又学了一招

偏色一般就是看下RGB。

网友:
引用 网友M:
其实不要说质量不会,是环境太差,灰尘太多

质量差也无所谓的,我们可以多赚点钱

网友:
这也被楼主发现,学习了。。。。。。。。。。。。。

网友:
谢谢 又能学到东西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偏色一般就是看下RGB。

今天找了几片好板看了RGB在95到105左右阻值也是正常哦,楼主所说130是大概值还是必须在130才是正常的呢???

网友O:
我算算 1断线 2 BIOS坏 3偏色 我这有块ASUS的H61M-D的板 经常没事坏BIOS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坏  一坏刷BIOS一定好 我就服ASUS

网友:
可以的   有点意思

网友P:
楼主对电路理解很清楚,我们这里不修台式机,买个板子60元。
、
yuchao454875
现在台式机板子是便宜了太复杂就没什么必要了
详情

网友Q:
版主不错啊 给你 加分了
yuchao454875
谢谢加分,非常感谢
详情

网友:
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R:
好技术 这板坏的 打雷打的偏色,不显示。。。 还断线
yuchao454875
哈哈,没办法这么多问题修好一个还要继续
详情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楼主牛B

网友S:
这断线好小 一不注意就看不到啊!
yuchao454875
一般都是跑线路的,知道是断线剩下的就是跑线了
详情

网友T:
华硕的板BIOS我几乎没有遇到过坏的,怎么论坛那么多人刷好的。
yuchao454875
现在的很多BIOS坏的哈
详情

网友:
电容下面的线断了。不细心查真心找不到。

网友:
虽然简单但毛病不少,应该是摔的吧

网友:
毛病不大,但毛病不少

网友:
我也遇到跟你的故障一样,但是哪里没烧啊

网友U:
3个故障收多少钱
yuchao454875
3个故障一个价格太贵了客户直接拿走了
详情

网友:
我的也是这种型号的主板,故障是关机后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还在慢慢的转,测下黄12V线有5V电压,待机状态只有绿5V和紫5V,这个黄线上的5V是怎么来的,小白求维修思路。电源是好的,拨掉ATX插头测黄线没电压。
yuchao454875
就是有信号没有被拉低,SLP看下PS_ON
详情

网友:
细心 很重要啊

网友:
问题一个接一个 现在就是行情就是这样 修一片板子赚不了钱 难混
yuchao454875
没办法赚不到钱也是要做的,不然没办法赚钱
详情

网友:
华硕品质 奸若磐石!!!(竟然没分了 卧槽 改天加上)

网友:
楼主思路真利索

网友:
细心学习,希望多点帖子

网友:
可能是电容漏液腐蚀断线了。楼主好经验,学写了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啦!有经验的都是我的老师啊!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这板子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今天找了几片好板看了RGB在95到105左右阻值也是正常哦,楼主所说130是大概值还是必须在130才是正常的呢? ...

3个阻值一样就可以的,不要太大。一般偏色的话都是RGB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算算 1断线 2 BIOS坏 3偏色 我这有块ASUS的H61M-D的板 经常没事坏BIOS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坏  一坏刷BIOS一 ...

可能走错方向啊,可以看下RTC电路或者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对电路理解很清楚,我们这里不修台式机,买个板子60元。

现在台式机板子是便宜了太复杂就没什么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版主不错啊  给你 加分了

谢谢加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技术  这板坏的 打雷打的偏色,不显示。。。  还断线

哈哈,没办法这么多问题修好一个还要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断线好小 一不注意就看不到啊!

一般都是跑线路的,知道是断线剩下的就是跑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华硕的板BIOS我几乎没有遇到过坏的,怎么论坛那么多人刷好的。

现在的很多BIOS坏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U:
3个故障收多少钱

3个故障一个价格太贵了客户直接拿走了

网友:
楼主  那段线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   值得学习啊 维修就是要有楼主这种精神才能做好

网友:
妨雷管坏的,不多吧!!

网友:
电阻 排阻 都数第一

网友:
防雷管确实容易坏。H61网头那里的那个机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