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jg通病

楼主(2016-08-30):
接到一华硕笔记本u31jg  r2.0客户说加内存   测试能正常开机   关机  拆后壳 加三星4g内存(品牌  主频一样)   开机  2秒掉电重启  反复中  (不能强制关机) 断电   取出内存  症状一样  看论坛都是加内存加死  刷bios  亮机  风扇狂转 本地网卡感叹号  刷了4个无效果  求助大神~~

网友:
BIOS要分离合成

网友:
在网 上买一个就行了..或者是自己 找别人合一个..

网友:
华硕的BIOS是不能直接刷的,含有网卡 MAC地址,所以网卡打叹号,有个软件 个可以直接在DOS下写进MAC的,你论坛里找下

网友:
这机子要刷程序,合成下,再刷mac地址,内存不要换来换去,一次加好就o了

网友:
论坛没有就网上买个

网友:
多谢大神指点 淘宝买的10块大洋

华硕 U31J 改.rar

妥妥的

网友:
这个BIOS还需要重新写本地网卡MAC吗?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亲自验证,全部正常,放心下载

网友(2018-02-04):
要刷程序,合成下,再刷mac地址,内存不要换来换去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可是不加内存一家店就反复重启。都没法测量

网友:
继续刷   最好是合成 不然很多问题啊!!!11

网友:
又是这种加内存的  哈哈哈

网友:
在系统下 指定MAC地址试试,好用的话 这么用也行

网友:
这个机器BIOS是个通病啊!!!!

网友:
ASUS的里面有MAC地址。有2个解决办法。一个写MAC地址进去,还一个进系统自己添加

网友:
看论坛都是加内存加死  刷bios  亮机  风扇狂转 本地网卡感叹号  刷了4个无效果  求助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