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BOOK维修求助。。。。

楼主(2016-08-30):
      今早接的:A1181   820-2496-A 老机子CPU  P7350  NV  MCP79MZ-B3单桥带集显,本子拿来开机B B  B 一直叫停在1.3A左右还以不过内存拆了内存发现电流一样,
波波一测排阻没波,测下BIOS也没,拆出来重新刷过发现BIOS无法识别原来已坏了,
换过(25L3205E)刷上电流一直上去,听见开机的隆隆声,屏幕不亮,没背光没图像
晕死我啦。。。

    找到屏接口测4脚开启(LVDS DDC POWER) PP3V3_S0_LCD_F  3.3V    2.3脚PP3V3_LCDVDD_SW_F,

没电压查图发现是经Q9004过来的,受控Q9003     Q9003  G极由桥发出LVDS_IG_PANEL_PWR这下头大了,

从屏接口测7到14脚阻值520左右,正常。

   在线求助各位老师傅,看看还要查些什么不想杀桥。。。。

网友:
刚刚还有,咋没图呢

网友A:
这个板子好便宜  才100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发言,多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好便宜  才100

淘宝400多哟

网友:
嗯,看到一个160的  修了一半了,还是想修好

网友B:
这机子没修过呢,一般我修不到这样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没修过呢,一般我修不到这样的机子

搞到这个份不想白搭工夫,不搞好不甘心

网友C:
实在没有办法就借个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没有办法就借个电压吧

试过了,一样不显

网友:
老师傅们发表建议啊,帮帮忙啊

网友D:
测下对地压降 或者换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对地压降 或者换个屏

接上屏测过7-14阻值500多,应该没问题,现在是供电的受控是桥出来的,

网友:
没法就干吧 我也不想干大芯片 结果进度都变慢了 不过我那苹果干了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