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2 14

楼主(2016-08-30):
一台联想flex2 14开机暗屏,测量屏线接口主供电只有8V,没有
,不知正不正常,求此机器图,谢谢
暗屏

网友:
没有人回复吗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后来发现是屏引起的,不过奇怪,这个屏装在其他机器上是亮的,但是换了别的屏咋这个机器上,怎么测试都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