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40 适配器可亮机 电池触发几秒就掉电

楼主(2016-08-30):
Thinkpad E440  板号:NM-A151单独用适配器可顺利点亮 进系统,

适配器于电池同时用也可以点亮,点亮后把适配器拔掉电池仍然可以放点继续使用,
单独用电池开机 会触发掉电,掉电时间第一次开机大概5秒 再开机就是2,3秒左右就掉电。

我单独用电池测量主板各大供电电感电压都正常,转换电压像3V转换,1.5V_GPU等等 都测了没问题,PWROK  PLTRST# 温控都没问题。

头蒙之中,将P沟道电池放电管 PQ302换掉,毛病还是一样  ,真心请大神指教 该查哪里??
不是电池的事儿,我正好两台ThinkPad 电池是一样的,调换电池不行!!

网友:
怀疑电池不行!

网友A:
电池早就换过了 !!!  不是电池的事儿!

网友B:
这情况没遇到过,求解

网友C:
公共部分应当不会有问题,查电池供电这部分电路

网友D:
看看充放电芯片周围的电容有无短路

网友E:
肯定是电池供电时电流不足,电池换过了那再查查接口触点是否良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公共部分应当不会有问题,查电池供电这部分电路

啥意思?电池公共点11V正常 电量还有90%左右呢。电池供电具体哪里 哥

网友:
拿示波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充放电芯片周围的电容有无短路

无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电池供电时电流不足,电池换过了那再查查接口触点是否良好?

我也这样想的,才换的放电管。 但是又想想 AC和电池一起插上亮机后 拔掉AC 电池也能正常放电 继续亮屏的。 我好头蒙啊

网友:
BQ737换掉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EC检测电池 的电路故障 ,,,,,,,,,,

网友:
不是电池,也不是接口,某个电阻不良了

网友F:
要不要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像这种问题有时测的都是正常,直接更换充电芯片试下

网友:
电池电量低信号呢?

网友:
   这个瞬间没思路……路过的大神指点下……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搞不好还不亮机了

网友:
排除电池问题外,重点查充电芯片条件。ACIN\ACOK这几个信号,另外电池供电隔离管的驱动电压也得查。很多信号要自己去查的

网友:
我今天还碰到用电池不认硬盘 机械的装上就认 我都哭了修了一下午了 我X

网友G:
我也有台这种问题,还没修好。等你好消息
张宜定
刷bios………………
详情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用示波器按照顺序一个个测量

网友:
3-5 V 哪里看看吧

网友:
建议报价换板 估计是桥 不过有黑胶 别搞得点不亮

网友H:
BIOS刷了没?或者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张宜定
没刷bios 再查查电路 不行就刷个试试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刷了没?或者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没刷bios 再查查电路 不行就刷个试试吧

网友:
还是电压的事情吧

网友:
还是电压偏低的

网友:
查看一下充电芯片旁边点小电容,我修到过一台G450跟你一样问题

网友:
换充电芯片可能会好

网友:
大神啊 学习了

网友:
放电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是BIOS的事哦

网友:
这个有没有51on#信号,有的话重点查下!

网友:
电池开机时的开机电路和适配器开机时不一样的,保护隔离那一块的原因较大

网友:
重点查EC,可能是检测到电量低掉电的。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话禁用独显试试。

网友:
查了几天的信号,谢谢大家的帮助 !!!!!问题找到了 刷bios 亮了 等了20秒!!!!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刷个BIOS 试试看

刷亮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这样想的,才换的放电管。 但是又想想 AC和电池一起插上亮机后 拔掉AC 电池也能正常放电 继续亮屏的 ...

刷bios 亮了……!!!!!

网友:
刷bios 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电池公共点11V正常 电量还有90%左右呢。电池供电具体哪里 哥

刷了bios 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没遇到过,求解

bios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早就换过了 !!!  不是电池的事儿!

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有台这种问题,还没修好。等你好消息

刷bios………………

网友:
刷bios好了……………………

网友:
充放电电路哦

网友:
电池有换过吗?会不会是电池有问题 还有客户拿过来就是这个问题吗? 如果不是 那就让他用别用电池就行了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吧

网友:
刷BIOS亮了!靠!

网友:
是不是充电芯片问题

网友:
。。。现在的BIOS。。。会引起各种问题。。

网友:
应仔细查电路

网友:
刷BIOS就行了

网友:
保隔好好查查

网友:
你看看公共点是不是有一个二极管负极接地的那种 并一个上去应该就好了

网友:
看看 PQ308那一块 电容及管子

网友:
这种故障太难定位了,不修还可以正常用,修吧怕问题扩大化。遇到过一次,幸好当时没犯强迫症

网友:
楼主很有实力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 亮了……
刷bios ,亮机了 ?

网友:
让客户就这样用吧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这个有点头疼哦

网友:
麻烦机子'别到时候不亮机子

网友:
看看独显供电模块,哪里是不是有进水

网友:
新手,真的是爱莫能住啊

网友:
这问题不好搞

网友:
这种故障刷bios问题真没有碰到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搞啊

网友:
E440机器不好搞啊 ,遇到好多桥的问题

网友:
THINK的机器难修。

网友:
是bios导致的啊

网友:
thinkpad的的机子要检测电池的吧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下,要不测一下电池检测信号

网友:
这个情况不好搞,我之前遇到一台华硕也是这个情况, 插电 电池一起用 玩一天都没事,单独用电池就不行, 最后给放弃了。。。。 这个问题应该是桥 或者 充电芯片周围的问题

网友:
最后有没有解决吗?

网友:
这种问题没碰到过,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这种掉电不是供电部分的问题 是信号检测 的问题 。可能是 主板 把电池当外接电源用了 。就会这样

网友:
进TB那里有个电池电压低检测信号,是电池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送给TB的,查下那两个电阻有没有被腐蚀

网友:
把电池换了试试了吗??

网友:
E440的南桥容易出问题是通病了 。我昨天就修到一台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

网友:
楼主刷bios亮机了,长见识了

网友:
问题有点麻烦,要细心

网友:
肯定是电池供电时电流不足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好好查查,是不是漏电

网友:
查电池供电这部分电路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不过 我感觉 这个问题要不好搞

网友:
LZ分析的很有道理。。不错。

网友:
怀疑电池不行! 换块新的试试

网友:
电池插入检测,就算是BIos问题也会在电路中表现出来,

网友:
查查检测啊什么的

网友:
bios真的很神奇

网友:
学习学习

edison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没想到BIOS也能影响电池放电

网友:
用电池上电查下有什么电压没起来

网友:
用最池,公共点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查电池供电部分电路的反馈

网友:
充电芯片换掉看看?

网友:
EC可能有问题

网友:
最后刷BOS解决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种不好搞 还不如换板子

网友:
给力   给力    给力      这个要顶

网友:
是刷BIOS好了吗

网友:
看充放电芯片周围的电容有无短路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