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进水笔记本维修戴尔14-3421和联想Z501

楼主(2016-08-30):
戴尔14-3421同行拿过来说不开机 插上可调电源 吧唧 大短路。。。。让客户放下 打开 进水了 腐蚀严重
这腐蚀的有点很了
画的电容短路去掉好了 清理下 这芯片腐蚀的差不多了 边上的电阻电容动下就分身碎骨了....想找图纸,突然想到我手里有块这样的料板 找到了 一个一个清理 焊盘清理干净了 把芯片 三个电阻 两个电容焊好,抱着试试的心里。通电有待机了,不短路 按下开关电流哗哗的上去了。亮了哈哈,修好这本真是侥幸.
修好了 开修第二个Z501 这个本子开机0.27 不动...
打开也是进水了 有个电阻腐蚀完了 找个图纸看下

R646分压电阻 测Q110 D及没电压 测电阻另一端是19V 用电阻分压器算了下 19通过150K再有82K下拉 应该是6.5V左右  好吧必须找个补上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装上去  开机 电流一下0.8哈哈 又一个送钱的..装机测试
正在高兴的时候戴尔那个客户打电话,我说修好了 100元TMD说太贵不修了 我一个想骂啊.这还贵么兄弟们?

网友A:
100还嫌贵  那别拿来修啊  换件故障扩大  就这么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还嫌贵  那别拿来修啊  换件故障扩大  就这么干

准备好了 直接把板子干报废 管他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准备好了 直接把板子干报废 管他娘的!

要不然楼主把板子点个烟花(220V你懂得)给我们看看

网友:
可能是同行报价报的高了,建议你把它做点暗故障,说不定转来转去,又到你手里。

网友:
100都还嫌贵,他N的,让他哪里便宜哪里修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楼主把板子点个烟花(220V你懂得)给我们看看

....弄不好要我命了  19V直接进到桥里面 还有显卡 你们感觉这两芯片不坏么

网友:
正在商量呢 给说了80算了 还没给我回话呢.....

网友:
动手脚,让他在也不开机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人的呀
爱修不修,真混蛋

网友:
把他整废去,同行也会同意你这么做,这么垃 圾的客服不赚也罢

网友:
太便宜了,浪费时间浪费精神

网友:
我们都是谈好价格才干活的呀

网友:
对这种人,直接干报废,这钱我也不想赚啦!!!

网友:
100块还嫌贵 我CAO他

网友:
100块还嫌贵 我CAO他 机器给他搞死

网友:
一百块你也修,,,搞个鸡鸡啊

网友:
烙铁他鸭的一推,,,,,,,板子见上帝去

网友:
100还嫌贵呀?这钱不好挣啊。低于100元,笔记本就不好修了。哥们在哪里修做呢?

网友:
进水不严重的话   一般将进水部位处理好就能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