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掉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6-08-30):
e1-471g 掉电维修 能亮几显一下就掉 进bios没事 我是换的cpu滤波电容 两个 忘了拍图片
维修经验

网友:
我的机器触发瞬间掉电偶尔可以亮机不过进系统就掉

网友:
全部要换吗

网友:
这个电容坏得少吧 应该还是其它电路引起的

网友(2016-10-05):
遇到一台0.16左右掉电,测瞬时无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