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华硕k56c 内屏不显 外接正常 已修复

楼主(2016-08-30):
接到学生一台说是电脑开机不显示 接到手插上可调电源 电流是亮机的 屏幕一闪有背光 没显示  报价完毕 拆机,外接一下,显示器是亮的,第一步先换屏幕,果然屏幕“跪了”,难道要换屏啊,是学生也不好意思第二次报价,研究一下吧能修好就修吧!  仔细量屏幕上面的供电信号都正常 ,不用说屏100%是坏了, 纠结啊!  先拆开屏幕吧,看看能不能修好吧。  随手在废旧屏里面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先换码片吧!   小心翼翼的换了过来,开机试一下。   屏幕一亮,华硕LOGO出来了  !   oh 也!  亮机 测试一会没问题,打电话取走!收钱!

网友:
我昨天也修道一个Tink pad sl410k  开机屏幕跟闪屏一样,以为是屏坏了,换一个屏,花屏了,外接正常,不是屏线坏了,你猜是什么?...........................................................................................................主板端屏线接口内硅胶,清理后,还是一样,CMOS电池放电好了

网友:
楼主这单挣的舒服,嘿嘿

网友A:
仁慈的商家  能收150吗?

网友:
就这样被你给秒杀了。运气啊

网友:
ASUS不认不认码片的吧,也这样也行

网友B:
屏坏了就报屏坏修理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慈的商家  能收150吗?

再X2.5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就报屏坏修理 吧

那不怎么好说啊 学生啊 以为我坑他呢啊

网友C:
运气真好,我手里有一台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换过屏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
好厉害呀 这都被发现了  N呀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气真好,我手里有一台跟你的故障一模一样,换过屏了还是原故障

查下主板屏幕供电  修过过华硕这个问题  12V的排阻 你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主板屏幕供电  修过过华硕这个问题  12V的排阻 你找下

搞定了,屏线坏了

网友:
楼主板这钱赚的爽 我也以为才150左右 还要x2.5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