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Windows 查外设

楼主(2016-08-30):
      一台宏基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时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处不动,

    本着卡logo查外设的思路,拆机后示波器直接测网卡晶振引脚,看,电压飙的老高,却没振荡波。

    拆下网卡试机,仍然卡在原处不动,没办法,想赚钱就不能偷懒,老老实实找片网卡芯片装上,开机测网卡晶振波形正常,

    外接显示器,看系统已进桌面,右下角显示“正在安装设备驱动”。

    另,一台DELL MIH61R主板,也是同样故障,都没有考虑,拆机直奔网卡,换后正常。

网友A:
为啥我的第一反应是硬盘

txj

网友:
我第一反应也是硬盘

网友:
这种 以前遇到多  没解决过

网友:
有的显卡也会档LOUGO

网友:
拆网卡了,应该就可以进了吧

网友:
这个板子是通病 我记得是国产机 当时修的是海尔的 网卡坏 或不装就这问题

网友:
正常拆网卡可以进了吧

网友:
记得卡系统,,一般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不错,不要示波器可能也能搞定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拆掉了还不行,要装上好的才行

网友:
第一反应不应该先排除软件吗,换个系统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的第一反应是硬盘

区别是硬盘坏用u可以进PE系统,这个却进不了。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 BIOS没想到网卡  下次要想下 外设

网友:
嗯嗯  有可能是外设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哈发现后马上改了。系统更新稍迟

网友:
网卡 问题

网友:
这前有片卡LOGO,,我都 不知道 咋 弄,,,,,,,,,,,,,,,,,,,,,思路不错

网友:
还有这事儿,我这也有一个acer卡在正在启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