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硬盘锁解密--求助高手

楼主(2016-08-30):
本人自己用的一台Thinkpad R400的笔记本, 今天开机进BIOS设置了硬盘密码锁, 存盘进系统用了一下午,后面关机,晚上再开机, 提示输入hard 密码, 我按照设置的输入了无数次,都进不了,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开不?
备注: 本人的硬盘密码以前也设置过,都没出过问题, 这次换了个新的240G的固态之后, 设置了之后就怎么样都进不去, 设置密码的时候要求输入2遍,我确认设置的密码和我输入的密码是一致的, 但就是解不开硬盘锁, 有什么办法不?   我把硬盘取下拿到其它电脑上一样要求输入硬盘密码,但是输入后就是提示密码不对.
有个细节: 这个240G SSD表面贴纸贴的是120G的, 但实际检测和使用都确定是240G, 是不是这个硬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求助有过解锁硬盘密码的朋友提点宝贵意见,  笔记本的键盘确定没有问题, 密码设置也确定没有问题, 就是输入密码出错, 我换了另外一个120G的SSD以同样的方法设置了硬盘密码,都能成功的进入

网友:
硬盘是金士顿的120G的SSD, 但是实测和实际使用以及显示出来的的的确确是240G的SSD,为此我还跟上家联系过,是不是厂家出错了,上家告诉我说他们从来没碰到过这现象

网友A:
坐等高手进入, 这个硬盘倒是可以直接和上家换120G的全新SSD, 只是里面有我办公的资料,而且我也不想失去这个金士顿工厂难得的出厂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等高手进入, 这个硬盘倒是可以直接和上家换120G的全新SSD, 只是里面有我办公的资料,而且我也 ...

ssd的不会解,wd的会.没办法了,返厂吧

网友:
只是有听过,,没有见过,,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