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屏40针LED屏线接口定义?

楼主(2016-08-30):
15.6屏40针LED屏线接口定义?

谁有发张图上来,谢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有了分一份给我

网友A:
把屏型号填入试试,可能会有手册,里面有定义的
http://www.panelook.cn/index_cn.ph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型号填入试试,可能会有手册,里面有定义的
http://www.panelook.cn/index_cn.php

试过了,只查到屏的详细参考,但是没有屏接口定义

网友:
不知道是否和140 LED的40针接口定义一样的??

网友:
借花敬佛。

网友:
同样是40的口,还有LVDS和EDP的不同,我到希望做的种类再杂点,不懂的人上去就烧屏

网友:
接口主要搞清楚背光的供电 开启和屏幕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
华硕A550C原判故障是暗屏,以为是主板开启信号不正常,
最后确定是屏的问题,屏高压还有一组插排线(接触不良),直接秒杀了。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好!

网友:
屏规格书上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