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打印机所有灯都闪

楼主(2016-08-30):
HP1406打印机所有灯都闪,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A:
尝试清零看看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尝试清零看看咯

就是用软清零变成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软清零变成这样的

那就不懂了,,,缺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懂了,,,缺水吗

不呀,换了新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