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楼主(2016-08-30):
加电掉电 有通病吗  谁有修过告诉我一下 谢谢

网友:
缺电压,,,,,,,,,,,,,,慢 慢找时序吧

网友:
电流多少掉 AMD还是英特尔的

网友:
#在这里快是换芯片,还是刷芯片程序好的呢。能说一上过程吗?我也遇到没搞定,搞了桥都没好速回复#

网友:
是换芯片,还是刷芯片程序好的呢。能说一上过程吗?我也遇到没搞定,搞了桥都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