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USB不能用

楼主(2016-08-30):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机子,联想IG41M,二代内存,客户说USB不能用,我开机用U盘启动,确定不认U盘,但是能认USB键盘,测南桥的USB的供电,时钟,OC,阻值都是正常的,直接换南桥,换了南桥还是一个样子,没办法,只能个系统看看,进系统奇怪不奇怪,竟然没有USB控制器,思索了一个,果断刷BIOS,因为进系统之前USB键盘能用,说明南桥可以认USB设备,刷完竟然OK,浪费了我一个南桥

网友:
bios也会导致的 所以要先软后硬

网友:
这样的主板你们那修一下向顾客要多少钱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第一就刷个BOIS再看别的

网友:
BIOS确实也会造成的,。我在笔记本维修上面遇到过

网友:
先软后硬,这是个好办法

网友:
明显得看出来是BIOS有问题

网友:
先软后硬,不到最后不动桥

网友:
不过这板USB不认
南桥也坏得蛮多的

网友:
先软后硬,BIOS干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