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 主板怪问题 烧时钟芯片 换完可以几次又烧了

楼主(2016-08-30):
接修一片 技嘉g41主板 有复位不跑码,时钟芯片rtm875t-587通病。换完就亮机了。
亮机拿去装系统 系统还没装。开机大概三五次这样 又变成老故障有复位不跑吗。
接着换,换完又可以。开机三五次又不行了。
少了3个时钟芯片了 不敢在换了。
谁知道什么问题。
芯片

网友A:
查时钟周围工作条件吧
ziyouk
外围正常的,只是没有cpu时钟,
详情

网友:
晶振 换了试试看

网友:
你把时钟加热看下吧,估计还是外围的问题

网友:
重新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电压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时钟周围工作条件吧
外围正常的,只是没有cpu时钟,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源

网友:
供电对地阻值异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