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如何选配置?

楼主(2016-08-30):
好久没问问题了,今后想给别人组装电脑不知道选什么配置的 感觉五花八门的 哪位高手能给推荐几种配置{高 中 低}CPU是INTE的就行。不胜感激大哥们多多发言,谢谢了!

网友:
低端的就用g1840CPU 中端就用i3  高端就用i5 7CPU 主板一般用华硕 固态120g硬盘

网友A:
所有的cpu我都选用盒装 ,低端的我都用amd的4G 1T ,稍高一点的用I3 8G 1T,中端的用i5  8G GTX750ti或者GTX950,高端的用i7 16G GTX950或者10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cpu我都选用盒装 ,低端的我都用amd的4G 1T ,稍高一点的用I3 8G 1T,中端的用i5  8G GTX750ti或者GT ...

盒装的CPU和散装的差不多,只不过是多了个原装散热器吧啦,建议使用散装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盒装的CPU和散装的差不多,只不过是多了个原装散热器吧啦,建议使用散装便宜

散装我主要是见过坏的,质保比较麻烦啊。盒装从来没有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装我主要是见过坏的,质保比较麻烦啊。盒装从来没有坏过

也许散装的有坏的,但是我装机很多没有见过坏的,质保不如盒装

网友:
根据自己的用处和经济情况,一般家用可以配i34170 8G内存,120G或240G固态盘,主板华硕b85小板,电源长城230瓦,集显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