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air无Wi-Fi维修

楼主(2016-08-30):
在迅维毕业一个月之后回到东北实习,今天同行拿来说Wi-Fi打不开而且换了好几个Wi-Fi芯片都不行,报价之后留下拆下芯片测量1.8v 3.3v 供电都正常,测量CLK32也正常,下一步测量第四脚发现无穷大,正常应该为540左右.果断飞线到背面的测量点,上电熟悉的Wi-Fi图表呈现附图如下

网友A:
开启信号断线了,故障还是比较好查

网友B:
实地的理论都狠扎实,维修也有速度

网友C:
引线飞出来  赞

网友D:
4脚 是开启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地的理论都狠扎实,维修也有速度

是的!老师们都很责任,很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线飞出来  赞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断线了,故障还是比较好查

是啊! PMU发出来的经过测试点,要是没测试点的话就只能往PMU焊盘上飞线了。那样就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4脚 是开启信号吗

是的

网友E:
多发实例,大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发实例,大赞一个

感谢李老师 学习期间的帮助

网友(2019-03-24):
厉害了,思路与手工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wlan_reg_on wifi开启也是来自主电源吗

网友:
李老师果真牛。佩服佩服。。。。

网友F:
这个还没修到过  iPad air 是IPAD5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没修到过  iPad air 是IPAD5么??

对的

网友:
真牛。厉害厉害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