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开机掉电不重启

楼主(2016-08-30):
今天接到2块一样的板,就是一个2.0版一个是1.2版的
两个故障基本一样,拔掉CPU供电可以开机保护
其中2.0的板子CPU_VTT这个电压没有
这个电压是通过一个八角芯片控制上下管得到的
测得芯片条件除了他的7脚comp脚无电压外其他正常
而7脚正常是1.05V
由这个电压是经电路转换而来VCC1_05_PCH电压

类似这个电路,正常G极是不是应该10V左右的电压呀,我测到只有4V左右,S极在通电瞬间测到0.4/0.5/0.6/0.8/1.05,但基本是0.6左右居多,这个什么问题
换了芯片也没用,然后加焊桥,也一样,BIOS也是刷过的
然后我把产生CPU_VTT这个电压的芯片和上下管都换掉了,然后上电结果不掉电了,我高兴的快跳起来了,马上装上风扇插上内存接上显示器
我叉亮机了,然后我又拔掉点,在上电
一万个×尼玛,又恢复到原来的故障了
又折腾半小时没反应。。。。。。。。。。。。。。。。。。。。。。。。。。。。。。

第二快板也是,点了那么多次就点过一次不掉电的,然后就一直掉电,BIOS也刷了,就是没有再次不掉电过了
高手解释一下,给点思路

网友:
还有这个电路
主板上我看了下R113是没装的,所以这个电路应该不是VTT开启电路

芯片管子都换了
就换完之后亮了一次,接着就一样的故障了

网友:
H61 的所有主板。。先留 VIN2 VIN3  这两个电压

网友:
三板斧大师,我修这么多技嘉的主板,从来没有加焊过南桥,都是电压跟信号问题,慢慢整吧,这款主板暗病很多

网友:
拍个主板图我看下。我记得我直接遇到过

网友:
现在的技嘉h61,真是难修啊!

网友:
G 4V足以导通了应该,你有没有查看D极呢?

网友:
VCC1.05_EN不正常引起

网友A:
EN正常不  注意分压电阻  现在好多台机板子都是由于电阻变质引起分压不对  信号不对 导致主板不能正常工作 然后就是三极管性能不良   还有  以后修板切记不要随便干桥  至少能达到阻值证明南桥确实坏了  不然干了桥的板子一般都稳定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正常不  注意分压电阻  现在好多台机板子都是由于电阻变质引起分压不对  信号不对 导致主板不能正常工作  ...

二极管档红笔接TQ1的S级黑笔接D级,显示是一路走到900多久不走了
我测了同样的板子,结果是要2秒左右到无穷大才对
我换了个旁边的固态电容测有到无穷大
然后上电不掉了
可是拔电在上有一样了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现在什么思路

网友:
h61要干桥的话直接回炉了

网友:
正在找思路,我也是在修这块板子,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