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C简单维修 。

楼主(2016-08-30):
     下午接一本子ASUS  X55C客记说开机通电不显示,有点忙随口说不显示主板问题,修板350元,15.6的嘛客户没多说,开单打发走人。

吃过晚饭通电一试暗屏,三两下拆开,接屏一试还是暗屏主板问题,

       继续拆MD裸板不上电了麻烦,死按不开。。。。

      没法找图纸,没有,ASUS的嘛只能上点位了花10个点换的,心疼。
       捅了下BIOS第8脚有3V波波也有(忙着忘拍下来了),前面电路就不管了,
      查EC条件发现LID_SW#只有0.78V,打阻值560多,
      LID_SW#正常下3.3。

      +3VA_EC通过103排阻转换得来,换掉103排阻3.3完美出来,本子修复!!
      备份下来的BIOSS:

网友A:
点位图也不分享出来

网友B:
一般没有的话 我都看屏的定义  直接飞线的

网友:
这是什么点位图啊,不会用,但是华硕徘组坏听说很常见

网友C:
这来得也太快了。有点眩晕!看了两次。

网友D:
休眠信号 搞好后暗屏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休眠信号 搞好后暗屏也好了?

是的,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也不分享出来

点位刚刚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来得也太快了。有点眩晕!看了两次。

昨天忙深夜发贴,好累啦写的有点急,,,

网友:
遇到过好多休眠管信号不正常导致不开机    开机无显的,这个第一次遇到   遇到的暗屏一般都是屏供电和 EC控制信号  南桥信号不正常     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开机和暗屏是一个故障码?  换了排阻都好了!

网友:
你那边能有那么高的修机价格,羡慕啊

网友E:
价格好美 。。。。

网友:
不开机和暗屏是一个问题吗  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华硕休眠管坏的真多=- =不管老款新款都有坏的

网友:
华硕机器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休眠信号引起不开机  暗屏 很经典的故障  好贴加分 从我做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般没有的话 我都看屏的定义  直接飞线的

这个修很麻烦么,不见得就比飞线麻烦吧

网友:
楼主那边维修价格好贵真好  不过你拆机变成不上电 是自己问题还是机器本身问题?

网友:
第一次能开机但一会儿,可能10几秒吧,屏就暗了,能看到屏上的英文,还以为是屏高压问题呢,所以把屏也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修很麻烦么,不见得就比飞线麻烦吧

是啊,其实在点位上花了些时间,,

网友:
明天学一点 一年之后 经验多360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价格好美 。。。。

当时有点忙,想想报的有点冲动,

网友:
这钱赚的舒服 呀,呵呵

网友:
好东西,虽然,看不懂,得可以慢慢学习

网友:
不是暗屏吗,拆了LID开关就好了?

网友:
又是排阻,经典

网友:
350客户都修,我们这里150修都高了

网友:
我也同款 不开机了

网友:
华硕机器修起来就是麻烦,还没有图纸

网友:
楼主那边的行市不错!楼主哪里的?

网友:
华硕通病就是排阻要坏,有时很难查的。楼主有点位图好查点。。

网友:
技术好!下次遇到可参考

网友:
思路很清晰,比我厉害多了、

网友:
这还简单啊  楼主神人 维修小白学习

网友:
暗屏,不触发,换排阻ok,楼主这是秒杀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