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触发之过压维修

楼主(2016-08-31):
型号:HP CQ40板号:jal50 la-4103p
故障:不触发

接手后,还是先进行常规检查。纽扣电池电压正常。各电感正常。接可调电源,发现电流为0.012A  按开关无反应。测待机电压不正常,更换待机芯片后,电压正常了。按开关,还是不能触发,那就查EC的条件,发现除了RSMRST为低电平外,其它都正常。测下阻值看看是不是被拉低了,结果阻值正常。示波器打,抓不到任何信号 。看样子EC坏了,更换EC后,RSMRST正常发出了。按开关,电流跑到0.24A停了。

这个电流肯定CPU电压没出来,用万用表测,没测到电压。还是喜欢用示波器,单次触发瞬间抓波

哈哈,问题找到了吧。瞬间CPU电压是出来的。再把波放开些看看

直接看CPU电路,发现一个贴片电容变色了。拆下后,发现焊般焊脚也糊了,找个贴片电容焊上,触发 还是到0.24A  奇怪了,难道后面几个电容有问题?用万用表测量这个贴片电容后面的几个电容,发现原来和前面烧断线了,飞线全部连接起来

再次触发,电流一路往上跑了。

接上屏,完美亮机了。

技术含量不高,关键是如果只用万用表测量是无法判断出故障的。这里也是通过抓取瞬间的CPU电压才发现问题所在的

加分不扣分,这是铁定的规矩   不要浪费你今天的分不用,能赏个也是我的动力

网友:
修修机器 缓缓心情

网友:
不是二修机还这么多问题

网友:
问题还蛮多的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 哭.....

网友:
机器坏的地方挺多的,检测还是比较费时间。

网友:
文不对题啊,过压维修???哪里过压了呢

网友:
看来有些电容是不可却少的。

网友:
楼主这线飞的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够多的 没有3 4 百  肯定不行的

网友:
坚持不懈 日积月累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啊,这个波波多收钱买的?

网友:
这是这机子 的通病,碰到几台了,呵呵

网友:
想这些问题的话没示波器的话真的容易误判啊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玩意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吗

网友:
波波还是不会用啊

网友:
请问楼主那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电容也是通病了,哈哈

网友:
如果换了EC,RSMRST#还是不出,又该怎么办?

网友:
楼主这样修机,看着真舒服,简洁明了,谢谢分享

网友:
要加分的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还会用示波器,我都不会用

网友:
通病都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修板子心细眼尖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威武啊

网友:
示波器 是个好工具

网友:
问题太多了,如果是我的话,就放弃了。抓波形是瞬间找到故障啊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楼主设备全新的.不错呀.还有波

网友:
楼主很细心。维修就得有这种精神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