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独显

楼主(2016-08-31):
hp cq42 独显 按下开关 电流有跳变 到1.7a左右 掉电   拆机发现之前修过显卡   看电流是马上要亮屏的时候掉电   二话不说直接测下显卡部分 没有短路的情况
  直接上bga 加焊看看  完了 故障依旧    拆下重置  涛声依旧   先放下吧   第二天来到 加电试试  电流一路上去 没有掉电   有点晕   接屏 亮机
????????什么情况  不敢装机  再试试 再说吧   谁能说下这是什么情况啊 ?????????

网友:
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换一个吧

网友:
这个 还是显卡问题 建议你换个显卡 不然很快就返修了

网友:
是不是上半部分的问题啊

网友:
换新的显卡把。

网友:
这个我一般是判断是显卡问题,还是没有识别到屏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CQ42显卡就先换个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