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管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16-08-31):
一台夏新32寸的液晶电视,已经确认灯珠已经烧,现在想判断一下板是否有问题:是10灯珠的,共3组并联的正常的电压应当是60V,在空载的情况下:刚开始的时候测量正极有48V,后来慢慢回落到19.5V。并且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这时连负极也有19.5V,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
作出说明:上面的负极没有电压,另外在待机的状态下就是18.5V

网友A:
直接连升压换了不就可以了,10块钱的事

网友:
正常的时候48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连升压换了不就可以了,10块钱的事

电视的不便宜 呵呵

网友B:
LED的灯条,如果只是接 EN,不接ADJ,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现在好多升压条ADJ脚都是空置

网友C:
换灯珠就好。灯珠坏了,只要升压板没有炸件,一般都没事。

网友D:
问一下输出额定电流是多少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现在好多升压条ADJ脚都是空置

多谢,刚才试了,ADJ脚可以空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珠就好。灯珠坏了,只要升压板没有炸件,一般都没事。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发现是可以点亮,但过不了两分钟就开始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输出额定电流是多少mA?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额定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灯条,如果只是接 EN,不接ADJ,可以吗

一般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输出额定电流是多少mA?

很多板上有标识.....

网友:
既然灯珠烧了,先换灯珠再试!很多时候换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