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6卡Honor界面无限重启怎么破?

楼主(2016-08-31):
之前本人发布过该篇经验,经过经验积累,对于此类问题刷机无效后,往往更换一个电池问题即可解决。在更换电池前可以在不放入T卡的情况下试着
手机
能否通过同时按三建进入强刷模式,要是能进刷机模式,手机却是无限重启,基本可以判定是电池问题,换个电池就好了。要是换了电池不行还是不行。就再去刷机吧。
手机

网友:
这个经验确实一般不会想到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电池电量低造成的,很

网友:
遇到几个了,换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