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超级本XPS P02S001

楼主(2016-08-31):
如题 原先是进水。处理好了后。进系统掉电。然后要等一会 才能在开。。。进水的 地方绝对处理好了。没问题。没找到
。。这样 会不会是 温控问题? 但是我没找到 温控 芯片 在哪里。。。。或者 这种 问题 还会 是什么 问题?
芯片

网友:
有一台也是进水,系统蓝屏,,最后换CPU好了

网友:
温控问题 还是找一个温控在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