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待机漏电,更换U2,(关机能充电开机不能充不联机)

楼主(2016-08-31):
故障原因:待机漏电就算是飞行模式也是一晚上从100%下到40%左右。
据说待机漏电多数是U2U1700)、Q2、充电管引起,我索性直接更换U2芯片。
图纸上查找U2位置:
查找一些维修案例分析图:
实际操作:
给硬盘做一下保护,旋风风枪220度左右旋转加热吹下屏蔽罩
吹下屏蔽罩后等它稍微冷却一下,给U2周边元器件贴上隔热保护带
直风风枪340度左右吹下U2芯片
处理焊盘,吹下U2 时不小心把右边的小电容弄掉了
我从5S废板上拆一个U2下来
U2芯片植锡,我用的是中温锡
焊接芯片,周边元器件做一下保护,我一般不偷懒。旋风直风都行,焊接一般是旋风,我用的是直风285度吹了30秒左右
焊接芯片时不小心加上风速太大又弄掉了两个小电容,我补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好像可以。
估计它们是起到滤波左右的
测试开机:它可以进系统了,心想ou了可以开机。以为更换成功了,哈哈
当我激动时,发现只可以关机充电,开机不能充还不联机,晕死啊!!!
第一个想法会不会是Q2被吹坏了呢,想着短接Q2的犹豫了下,脑子一转,决定更换一个全新U2芯片再试试

做待机测试,放了一晚没发现漏电了,
为保险和长久使用我给U2打点副厂封胶,把屏蔽罩用风枪吹回去,吹时拿金属棒压一下它,发现不够锡的地方用电烙铁补点锡。
装整机维修完毕。

网友:
楼主真够小心的

网友:
螃蟹吃多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哈    电子产品很奇妙的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 居然没人加分

网友:
这个做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 居然没人加分

俺还是论坛的新人  嘿嘿  望多多指教

网友:
学习了   有空就学  到时候 把铺子装修了 修手机哈哈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5s的10a1 u2用到iphone6  10a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用5s的10a1 u2用到iphone6  10a2

是的,好多人都是这样子换  直接用A1   A2我也有没装到

网友:
5s的U2不能用在6代上,

网友:
技术高潮呀

网友:
分析的很清晰。维修就怕走弯路。

网友:
待机漏电,应该用可调电源 加电 就会直接漏电吧

网友:
太稳了量大的话 这样 就 耽误事了

网友:
U2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换了全新的U2那个秘密就不在了